[求助] GF65n PAD 上面custom_symbol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5-29):
Globol Fundary 65nm 工艺,自带PAD ,layout 上 标了一个symbol custom_symbol,这个symbol对DRC有影响,不加的话,会有ESD问题,custom_symbol 是什么意思????

网友:
加了这层出现问题的话客户自己承担责任 他们就不管了

楼主:
不会吧,这是Globol Fundary 自带的啊,性能应该是有保证的吧。如果出了问题客户自己承担责任,是不是有点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发现我写错了了,应该是CUSTOM_ESD 这一个label,查了一些资料,说是ESD design 允许这样用,结果就是DRC会屏蔽一些ESD 相关的ERROR.你说的有些道理的,应该是加了这一层label,只能保证他们的本身的可用性,如果未经允许copy他的部分或者整个,他就不能保证其性能,所以就不负责了。

网友:
说反了 加了这层有问题他们负责 不加是你的责任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我都凌乱了  我也忘记了 很久之前遇到的问题 。。。。。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具体什么样我也忘记了 最好是能联系到相关人员问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