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 DDR3硬件调试

楼主(2015-05-29):
XILINX  V6的板子在测试DDR3的时候出现无法初始化的问题,通过观察chipscope发现是停在了read leveling第二步的校验阶段,而且通过示波器观察DQ通路,发现在DQ[48]--QD[63]管脚的电平都很低,大约在0.25V左右,而且有跳变,所以猜测是不是因为这几个管脚的电平不够导致了无法识别数据,希望有大牛可以帮忙分析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什么表情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先单独分析每一个DDR3,看看能不能初始化成功,成功后在合并在一起,同时在分析的时候,把速度降下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现在只是用了一块1G的DDR3,经过测试发现FPGA和DDR3之间的路是通的,有些怀疑是不是FPGA里面的有些模块没有工作。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一块DDR3的位数就有64位宽?

网友:
看看硬件有没有问题,也可以查看DDR3 controller的设计咨询,看看有没有已知的BUG,先把这些bug排除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啊,是用的这个MT8KTF12864HZ – 1GB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是硬件的问题的话,可能的原因有很多,还没有发现问题,这个读出的数据序列不匹配的问题还是没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但是你使用的IP的时候,可以配置成 8的倍数的宽度把 ? 没有这样尝试过嘛?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有就是你看看DQ线等长不? 延迟差大约是多少?

网友:
标题

内容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我修改了位宽,但是MIG又出现了其他的问题,不过最后也发现了原因,原来是数控电阻DCI的问题,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
回复 楼主:

   ,解决就好,

网友(2016-03-30):
我现在连write leveling都过不去,也不知道是不是ddr3的初始化配置没有完成

网友(2016-05-10):
回复 楼主:

   楼主现在DDR3已经调通了吧!

网友(2016-08-05):
请教楼主,v6带ddr3的硬件连接有bank要求吗
我现在在做一个v6外挂4片16bit的ddr3,现在的管脚分配编译不过去,不知道是不是bank选择有问题。

网友:
你好,我做ddr3调试时,初始化一直不成功,请问你是怎么调的,感谢指教 我的qq844071086,

网友:
你好,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ddr3初始化信号一直没拉高,请问你是怎么用chipscope调试的,感谢指教,我的qq844071086 验证是 圣

网友:
你好,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ddr3初始化信号一直不能拉高,请问怎么用chipscope调试,我的qq 844071086 验证是 圣 感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