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恒流精度测试问题

楼主(2015-05-29):
   一、问题说明

LED恒流驱动芯片,精度要求±3%,成测时只监控CS比较器参考电压VREF,卡值范围±3%,问题:实际上芯片的恒流精度超过了±3%。

二、问题分析

芯片内置MOS,产品可通过调节CS对地电阻Rcs(小于1 ohms)来设计LED电流IoIo=0.5*Ipeak)。内部 CS比较器参考电压为VREF,带斜率补偿,△U为受工艺波动影响导致的斜率补偿未能完全补偿所产生的电压差;芯片内部CS脚绑定线及其两个压焊头由于存在几十毫欧姆的寄生电阻R(随生产批次会产生变化),即真正的Io=0.5*Ipeak=0.5*VREF+△U
/Rcs+R,虽然△U相对于VREF比较小,R相对于Rcs也比较小,
U和R仍会影响输出电流精度。

三、解决方案

(1)降低寄生电阻R,方法:增大线径,减小线长,管控封装,保证各批次间寄生电阻R尽量保持一致。

(2)降低U,最好是消除U。

四、问题

    在解决方案(1)的基础上,不改动U的条件下,有无别的测试方法可以监控好恒流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