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dl文件导入步骤

楼主(2015-05-29):
如图啊,想导入cdl文件,生成原理图。IMPORT下挨个试了一遍就觉得virtuoso XL netlist 这个最像,结果导入成功打开就显示成图片2那个样子了,提问有人说缺少device mapping文件,图片一里面也没有加载这个文件的选项啊。这个是为嘛啊?谢谢

网友:
打开virtuoso窗口,File ->Import->Spice-会跳出来一个窗口,填写input output and Device MAP.....。 我的跟你的第一张图很像, 在DEF和VHDL 之间有个Spice 选项的,你的没有呀。是不是你的工具没有加载这一项功能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用的ic615么?我用的5141,可能是少点什么。

网友:
是61的,我试了一试,先用一个简单的小电路抽一个spice,再拿这个netlist 能转成电路图,没有map的情况下能转,但是W,L的值不对。可能就是缺少这个map file,目前我也不会写map,你转成功了吗?

网友:
5141的资料你搜搜吧。。不好意思。我误导你了,还以为你是61。。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还没呢,51的跟61不太一样,http://bbs.eetop.cn/thread-358413-1-1.html 这个可以看看怎么写mapping

网友C(2015-11-19):
我想问一下大神,为什么在网表导电路的时候会出现电阻识别不了?我用IC6导的

网友(2019-03-01):
您好!我在导入CDL生成电路时,就遇到您PDF文档说的问题,发现导入后的参数均为默认的数值,但MAMMPING不知如何填写,能帮忙看一下吗,谢谢!
device to Map [填CDL内的器件名]
Mapped to  [填对应得PDK库的器件名]
Subtype [这个是填数据类型吗?CDL的是float,但库的是string的,应该怎么填]
Term Order [这个是填什么的?MOS的DGSB?还是PIN?]
Inherited Terminals [这个是填什么的?MOS的DGSB?还是PIN?]
User Prop Mapping [这个填对应得参数?l l nfin nfin m m 这样对吗?但输入后还是默认的参数]
User Added Properties [这个没有增加的端口,是否就不用填了呢?]

网友(2019-04-18):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一下大神,为什么在网表导电路的时候会出现电阻识别不了?我用IC6导的 ...

我也遇到过。您解决了吗?我是先自己建一个resistor的单元,然后再将这个单元替换。

网友(2020-01-08):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一下大神,为什么在网表导电路的时候会出现电阻识别不了?我用IC6导的 ...

你好,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IC61,无法识别电阻

网友(2020-03-20):
引用 网友D:

您好 您做出来了吗 我弄出来管子的宽长比是最小的,但是Q一下属性 上面一部分是自己检测出来的尺寸 下面默认最小宽长比,LVS会过不去,证明还是没有MAP上啊

网友(2022-03-04):
引用 网友D:

你好,这些怎么填呀,告知一下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