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ipscope观测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5-05-29):
如图,这本来是一个sine信号,但是读取的时候却显示不出来。我看了一下,好像是由于信号符号位的问题,Modelsim仿真时可以看到最高位0代表正的,1代表反的。而Chipscope没有符号位,只是单纯读取数据,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楼主:
有知道的吗?求帮助。。。

网友:
好像是有的

网友:
把采集的波形保存下来, 用 matlab 画图

网友:
应该在ChipsCope里把信号表示方式修改一下就行了,比如当前是无符号数就修改为有符号数,反之亦然。之前也遇到过这种正弦从中间切开显示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按照你说的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