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于hold time uncertainty和slack的问题

楼主(2015-05-29):
最近做一个项目,由于频率比较低才400k,建立时间没有任何问题,主要是hold time,我想要把hold time的slack做大,那么在开始的时候把能不能把hold time uncertainty设大点,比如说由0.3变成1。
     这样即使是在signoff的时候 hold time slack为负值,比如-0.1,这样芯片也能过,不知道这样的想法对不对,求指教。

    判断芯片hold time的时序通过与否只能看hold time slack ?还是需要看hold time slack +hold time uncertainty?

网友:
uncertainty的设定最好是按照signoff条件来,你设大了为了让所有path的 hold都过,就得加更多的buffer,这样面积和功耗就上去了

网友:
hold slack 0.3足够了,要那么大干啥

网友:
你可以把Derate加的很大,这样基本不会损面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为什么呢?  工具应该会根据计算的timing去做优化吧,如果derate设置大了,那么timing结果就会差些,那么工具就会优化,对于hold来说,工具还是会进行插buffer的操作,还是会影响面积和功耗啊?

网友:
crpr会把Derate去掉,但不会把Uncertainty去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crpr只能去掉 common path上的derate,在非common path上还是存在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谢谢版主的回答,那如果说我要判断signoff的hold time是否能够过,是看hold time slack,还是也要看hold time uncertainty。假设那时的hold time uncertainty为 0.3,hold time slack为-0.05,我这样的设计能不能过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再补充下,这时候时钟抖动其实没有那么大,我只是人为的把它设大了很多,因为想多给一些鲁棒性。这样的设计能通过吗?

网友(2019-05-20):
没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