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产生1Mhz的三角波

楼主(2015-05-29):
用这种方法产生的三角波频率比较低在IKHZ以内,怎样产生高频的三角波呢,要设计一个高频的运放吗?使运放在IMHZ频率下也很大是吗?还是有别的方法,求大神指导

网友:
首先你要知道你需要多少个谐波,如果是10个,那就是10M,负反馈结构应该都不好做

网友:
我做了一个30MHz的三角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怎么做的,我的电路怎么修改,谐波?我没有用到谐波啊

网友:
你的电路充放电常数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