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place_opt 后utilization暴增怎么回事

楼主(2015-05-29):
现在做的练习一开始200万cell,utilization 45% ,place_opt 后增加到了340万,utilization差不多80%,插了超多buf,求助怎么解

网友:
修timing导致的?看看是不是 有很大的violation,或者bad floorplan,导致很多buffer插入?

另外:开启了place_opt -area -cong 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
是修timing导致的。这个练习,用的之前tapeout的case,不过他们是用edi做完的,floorplan用的他们写出的def作为起点
开始place_opt, -cong -area都加了 run完还有-1ns的WNS,ultilization很高,不知道接下来怎么解决,
EDI那边最后的utilzation 是 62% ,但对 ICC 不熟提供不了多少指导

网友:
drv有没约得过紧?

网友:
-1ns 很大了,看看具体的path是什么问题,  edi和icc run的方法不是完全一样的,
不用完全对比起来,

网友:
看下有几条路径为负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意思是说可以把transition 设置的大一点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几十条path在同个module,被拉的很长,中间插了十几级buf,delay变大了,这种情况要怎么调整呢?
还是做哪些设置呢?

网友:
时序很紧的最好抓出来放在一起,manual place。

网友(2015-10-09):
report 出来分析~

网友:
edi和icc方式不一样,但结果按道理不会差太多,看看两边参数的设定有什么不同

网友(2017-04-19):
run place之前看看timing和drv的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一般place到cts利用率增加多少是一个正常的范围,CPU特殊的除外

网友(2017-09-25):
我CTS做完之后利用率到92%,是不是很难做下去了?做之前就有87%左右了

网友:
preCTSopt的话理论上不会增加太多,主要原因可能是修fanout,或者是你时序实在卡太紧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增加的cell的pre-fix名字,一般都能找到原因。

网友:
1. check STA with zero-interconnection model;
2. check DRV settings;
if 1 & 2 pass, check
3. synthesis method and margins
4. floorpl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