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仿真 为什么沟道调制在线性区 对漏电流的影响就这么大

楼主(2015-05-29):
新手。。。
这是模型的问题吗
不是说好沟道调制在饱和区的时候才有影响吗 难道这个模型里线性区就开始夹断? 屏幕截图(18).png

网友:
这是VTH不一样吧 沟道长的M1 VTH要小一些 你可以看下直流工作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果然是 一个890毫伏 一个780毫伏 谢~~~~谢

找了下资料 说这个产生的原因大概是在w l 比较小的情况下 按照公式计算耗尽层电荷时有误差

请问是这样吗~

网友:
看不太懂?慢慢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