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文章求助:基于纹波自适应关断时间控制的单电感多输出直流—直流转换器的研究与设

楼主(2015-05-29):
那位在校的兄弟可以帮我下载一下附件所示的硕士论文,谢谢基于纹波自适应关断时间控制的单电感多输出直流—直流转换器的研究与设计 吕旦竹

网友(2025-07-19):
由于单电感多输出直流-直流转换器可以在仅使用一个片外电感的基础上提供多个高转换效率的输出电压,从而减小片外元件数量和产品成本,因此成为了直流转换器的一个热点研究方向。 本论文研究了单电感多输出转换器的基本结构与工作特性,并通过对目前现有的控制方法进行调研与总结,分析了多输出结构其本身存在的问题和现有控制方法的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纹波的自适应关断时间控制方法来解决单电感多输出转换器中效率与交调之间的矛盾,并且该控制方法同时拥有较快的响应速度以及较小的实现复杂度。本论文还将该控制方法应用于一款降压型单电感四输出DC-DC转换器进行芯片设计与测试,从而验证该控制方法的稳定性与实用性。 本论文设计的基于纹波自适应关断时间控制的降压型单电感四输出DC-DC转换器电路基于GF2P4M0.35μ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