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hold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5-05-29):
在做ICC和PT过程中遇到了如下关于hold的问题:
1. ICC做完之后,用starrc进行提取,把spef文件给pt,pt进行时序分析,发现hold有violation。用fix_eco_timing修了之后,发现还有4个没有修成功,执行好几次,那4个hold violation依然不变。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啊!

2. PT里面,我查看hold violation是在report里面看的,有没有什么指令能够直接在pt里面将hold violation的具体信息显示出来?
    在论坛里看见,report_timing -max_paths 10能够显示时序的violation,试了试,发现显示的只有setup的violation

3. SDC文件中的clock uncertainty一直使用的DC约束时用的值,在论坛中看到,说是hold的uncertainty在cts之后应该设置为0或margin。
    那么,PT中,我的hold violation如果不超过hold uncertainty的值,是否就可以认为hold是满足的?hold uncertainty设置的0.1,PT中hold violation的最大slack为-0.08.

网友:
第一情况,手动插入buffer. 第二,report_timing -delay_type min -slack_lesser_than 0 -max_paths 10,看PT userguide。第三,要尽可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