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BJT的输入失调电压小于MOS

楼主(2015-05-29):
rt,为什么BJT的输入失调电压小于MOS?请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2015-07-03):
我也不懂,请问你现在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在《微电子电路》第623页有详细讲MOS输入失调和BJT输入失调的过程。MOS输入失调正比于Vov/2,而BJT输入失调正比于Vt.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指点

网友(2018-02-14):
应该和器件的原理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