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常用HDL仿真软件questasim,ncsim,vcs速度的比较

楼主(2015-05-29):
以前一直用questasim,感觉速度太慢,看网上说C家和S家的仿真软件速度快很多,甚至有说快几十倍的。。。怀着美好的憧憬,这一周来折腾了个头晕脑胀,遇到了各种问题,可算在vcs上和ncsim上跑通了,总体感觉比较失望,也可能和我的用例有关,这里写出来给没用过的兄弟做个参考。

目前正在做一个图像处理的FPGA算法程序,由于目标图像比较大,开始的时候用的是questasim10.1c,仿真2帧图像要近两个小时。实在受不了了,这才只是开始啊。。。于是开始折腾ncsim(Incisiv 13.2)和vcs(2014.03),在这过程遇到n多问题,有的在网上找到了答案,有的翻看手册找到了答案,还有的凭着对付的能力解决了。。。。遇到的困难和解决办法过两天跟贴继续,希望能给没接触过这两种仿真器的兄弟一些帮助。
根据我的程序,vcs速度最快,大约是questasim速度的2-3倍;ncsim速度和vcs差不多,vcs仿真耗时是ncsim耗时的90%。

感觉还是questasim对uvm支持的更好,vcs最费劲,问题也多多(当然是我不会用的原因,最后总算解决了),ncsim文档支持最好。

网友(2015-07-27):
赞楼主的折腾精神,我也折腾了vcs,发现同样的工程vcs和modelsim仿真时间一样,可能是vcs不太会用,不知道怎么优化的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设置vcs仿真选项的?

网友:
我们老师让我们用vcs,这是坑吗?

网友(2015-09-10):
我们用的都是ncverilog

网友(2016-05-25):
how to do dump off and dumpon in ncsim

网友:
how to read sdf in ncsim

网友(2016-06-29):
回复 楼主:

    楼主可否共享一个vcs2014安装包呢?

网友(2017-01-19):
搞图像算法验证不是你这样搞的,一般都是参数化模型。整帧的仿真一般被参数化定义为 320x240 (或更小的图像块)的小图进行算法验证,在实际中使用 3840X2160 或 8192X4096 的视频素材。  图像的尺寸大小并不影响算法逻辑,同样fifo深度也是参数化的,这仅仅是大幅度提升验证效率,更快的获得算法逻辑结果。从工具角度 Modelsim 还是比其他工具容易上手,速度也是非常快的,看你会不会想办法,好好的智能用。

网友(2020-11-03):
你好,请问你后面是如何解决仿真速度慢的问题的?

网友:
你好,请问你后面是如何解决仿真速度慢的问题的?我在用FPGA做wifi的PHY层,现在也遇到了仿真速度慢的问题。还请前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2021-10-29):
3帧花了2个小时?我就仿真了多路图像拼接的DDR控制器。一天都跑不了一帧,不懂为啥?烦死了。用的是models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