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candence 使用问题

楼主(2015-05-30):
工艺使用的是0.18um ,请问下Grid 该如何设置啊? minor grid ,major grid ,snap X grid 还有 snap Y grid ?
我设定了grid :minor grid = 0.09
                      major grid = 0.45
                      snap x grid = 0.045
                      snap y grid = 0.045
但是画的线不在grid上,线宽0.23,不知到该如何设置,才能让画的线和图形不OFFgrid 呢?据说用线打45度角的时候也容易OFFGRID,该如何处理? 求指教
virtuoso_layout.pdf (897.14 KB , 下载次数: 113 ) 我是按照文件中前两页的方法 定义的

解决方案:

minor grid = 0.005
major grid = 0.05
snap x grid = 0.005
snap y grid = 0.005
就可以了。一般都是0.005的格点。不会报错。一般和rule保持一样就可以。这4个值前两个只是在layout里面显示格点用的,snap是移动鼠标的最小格点。有时候我们都把他关掉,影响观感。

一般工艺都是0.005的格点。(0.18~28nm)SMIC65,40nm,还有更小的16nm除外。
40nm的rule最小格点是0.001,不过我们一般还是设0.005。0.005画起来比较快。

影响mask制版是不会的。你担心太多了。按照rule来就可以。

或者你有强迫症(这是个优点,我也有)。间距什么的都得按 一个比较固定的值来。你可以在自己画的过程中按固定间距,固定宽度来画线。

关于斜线。一般都不在格点上(有特定宽度是在的。比如0.24)。616版本变成polygon会自动跑到格点上。以前的版本得自己写个脚本,或者自己补到格点上。

网友:
最小grid一般厂家提供的design rule有写
回复 楼主:

网友:
你0.23的宽度,grid 0.045,你觉得会在格点上吗,你的0.18  rule 里面又该有最小的grid。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哈 工艺文件上写的GRID 是0.005um,但是这对那四个值有什么影响吗?该如何填那四个值 ?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 我之所以那么填数值 ,是因为 看了一个文档,看我传的附件前两页。

网友:
最小grid填写好了就行了,其它默认就好
回复 楼主:

网友:
之前有画过0.18um工艺的,他们定义最小grid0.005,但是我们一般设置0.01,这样画的时候不容易有grid DRC error。

楼主:
回复 网友C:

    4个值都设成0.01um? 这个地方设不好,会不会影响MASK制版呢? 谢谢

网友:
只要这4个值是grid 0.005的整数倍就可以了,都设成0.01是可以的

网友D:
minor grid = 0.005
major grid = 0.05
snap x grid = 0.005
snap y grid = 0.005
就可以了。一般都是0.005的格点。不会报错。一般和rule保持一样就可以。这4个值前两个只是在layout里面显示格点用的,snap是移动鼠标的最小格点。有时候我们都把他关掉,影响观感。

一般工艺都是0.005的格点。(0.18~28nm)SMIC65,40nm,还有更小的16nm除外。
40nm的rule最小格点是0.001,不过我们一般还是设0.005。0.005画起来比较快。

影响mask制版是不会的。你担心太多了。按照rule来就可以。

或者你有强迫症(这是个优点,我也有)。间距什么的都得按 一个比较固定的值来。你可以在自己画的过程中按固定间距,固定宽度来画线。

关于斜线。一般都不在格点上(有特定宽度是在的。比如0.24)。616版本变成polygon会自动跑到格点上。以前的版本得自己写个脚本,或者自己补到格点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上讲的真好~赞一个!

网友:
我们画的时候也是用的0.005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一直困扰我的问题,终于被这位兄台解决了,太感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麻烦问一下,我也是在cadence上面画完了版图,用的是chrt018ic库,但是进行DRC检查时,找不到rule.drc怎么办?和你用的库一样么?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是这个库,我用的库是TSMC0.18 . 还有drc.rul 文件放在calibre 文件中。至于如何关联之类的我也不知道啊!
我刚开始学用Candence , 你看我问的问题就是一个初学者嘛!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啊,大学毕设,要画版图。刚接触,不懂。。。

网友:
回复 楼主:

   努力,加个油!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大学毕设要画版图?我靠,现在大学水平也太高了。一般研究生才搞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工艺库有那些器件版图模块,只要设计一下线路,连接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2015-08-27):
回复 楼主:

    你好,45度斜线不在格点上,请问怎么自己补到格点上?用laker的办法在virtuoso里不行呢

网友(2024-01-26):
引用 网友D:
minor grid = 0.005
major grid = 0.05
snap x grid = 0.005

解释的非常清楚明白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