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DS中版图和原理图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5-05-30):
在ADS中进行单片集成LNA设计,原理图生成版图后,在原理图中修改介质的厚度可以吗,比如说0.15μmGaAs工艺,它的MET2层厚度有2μm和4μm的两种,我在原理图生成版图的时候用了2μm的,我在后面的版图分析中发现需要4μm的,于是我返回原理图中直接把2μm改为4μm可以吗?它们是同步更新的吗?
还是需要在原理图中对介质进行改进后重新生成版图?主要是重新生成版图的话元器件位置和布线都要重新做,过程还要进行DRC和LVS很麻烦。麻烦各位知道的前辈告知,不甚感激!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在EM仿真设置中将substrate进行编辑即可,有的你编辑以后保存不了,你要另存一个版本!

网友(2015-12-19):
同意楼上,版图中介质参数导进去后不随原理图参数更新,1、你可以在原理图中修改好参数后,在版图中点momentum--〉substrate-->update from schematic; 2、直接在版图中修改参数,点击momentum--〉substrate-->creat/modify,在弹出的窗口中修改即可。

网友:
真的都是高手啊,佩服,佩服,虽然对我没有什么作用,还是给你们点赞,谢谢

网友(2016-04-07):
回复 网友A:

请问ads2013中没有update from schematic 如何将原理图中的微带线的参数导入到版图中?

网友(2016-11-02):
楼主我是,,新手问个问题,,,我们在ADS中画的LAN原理图,若要流片,是不是要把原理图生成版图文件,把版图画好就可以拿到台积电这样的企业加工出来,就成为一个低噪放的芯片了。。。我的想说这个画版图使用ADS画吗,,还是要用cadence IC软件去画。。ADS可以设计全过程吗包括原理图,仿真,版图设计,最后送芯片加工厂?

网友:
没用过ADS设计芯片

网友(2024-09-04):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在EM仿真设置中将substrate进行编辑即可,有的你编辑以后保存不了,你要另存一个版本! ...

妙!厚度和层叠信息属于Z轴的,只跟substrate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