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画0.35um工艺的Bonding PAD,用什么软件?

楼主(2015-05-30):
华虹NEC不提供Bonding PAD,需要自己画,用什么软件?
有设计工艺库相关的资料吗?

楼主:
还有就是,130nm工艺的Bonding PAD的opening window有一层PA,这层PA是不是到了封装厂,由封装厂去掉opening window的PA,用于连接Bonding?

网友:
不是,tapeout的时候就有的,和封装厂没关系

网友:
1、virtuoso,自己画吧,via错层放置,一层一层摞金属就行。有特殊要求,比如下面放器件,需要减少电容啥的另说。
2、PA是氧化的阻挡层,顶层不加pa的话,那么你pad上面就是氧化物,根本没办法封装和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2015-11-13):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后来是自己根据pad design rule画的bonding pad吗?   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