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后如何正确调整IO latency 【已解决】

楼主(2015-05-30):
set_latency_adjustment_options 这个命令应该是在clock_opt [时钟树综合] 之前使用呢还是在之后使用呢?

man了一下,说的是 this command  defines  the  options  for adjusting the I/O latency after clock tree synthesis

但man了下命令 update_clock_latency 里面说到为了调整IO的latency,set_latency_adjustment_options  这个命令应该在cts之前使用

请教大家,为了正确调整cts之后的IO latency,这俩命令该如何正确使用呢?

网友:
之后的,

如果用virtual clock的话,需要建立virtual clock和real clock之间的联系,因此需要这个命令
如果用real clock约束io的话,就不需要该命令了,update_clock_latency 自动更新io clock latency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版主的意思是:
如果有virtual clock,cts之后需要用命令set_latency_adjustment_options 建立virtual clock和real clock之间的联系
如果用real clock约束io的话,cts之后直接 update_clock_latency 自动更新io clock

网友:
对,  你可以自己man update_clock_latency 看看

网友(2016-03-14):
什么时候使用virtual clo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