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后插了很多的BUFF导致建立时间不满足

楼主(2015-05-30):
100资产
这是一个DMP4/5预分频模块,然后经过ICC布局布线后,时钟延迟太大,看了下是因为它给插入了很多的BUFF,我不明白这里为什么要插入这么多的BUFF,导致了时钟传输时间过长,然后建立时间违规,那么如何修改以满足时序要求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
你是不是设置的transition太小了啊?

网友:
约束不合理吧,tran或者cap太小,干脆把delay设置ideal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set_clock_transition [expr $clock_period_dco * 0.1] [get_clocks clk_dco]
set_drive 0 [list clk_dco clk_ref rst_n ps_in[1] ps_in[0]]    这样设置的,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另一个时钟clk_ref也是这样设置的啊,也没有出现这种问题,是为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我另一个时钟clk_ref也是这样设置的啊,也没有出现这种问题,是为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set_clock_transition [expr $clock_period_dco * 0.1] [get_clocks clk_dco]
set_drive 0 [list clk_dco clk_ref rst_n ps_in[1] ps_in[0]]    这样设置的,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module dff_2 ( clk, rst_n, d, q );
  input clk, rst_n, d;
  output q;
  wire   n1, n2;

  DFFRHQX4 q_sig_reg ( .D(d), .CK(clk), .RN(n1), .Q(q) );
  INVX1 U3 ( .A(n2), .Y(n1) );
  INVX1 U4 ( .A(rst_n), .Y(n2) );
endmodule

module dff_1 ( clk, rst_n, d, q );
  input clk, rst_n, d;
  output q;
  wire   n1, n2;

  DFFRHQX4 q_sig_reg ( .D(d), .CK(clk), .RN(n1), .Q(q) );
  INVX1 U3 ( .A(n2), .Y(n1) );
  INVX1 U4 ( .A(rst_n), .Y(n2) );
endmodule

module dff_0 ( clk, rst_n, d, q );
  input clk, rst_n, d;
  output q;
  wire   n1, n2;

  INVX1 U3 ( .A(n2), .Y(n1) );
  INVX1 U4 ( .A(rst_n), .Y(n2) );
  DFFRHQXL q_sig_reg ( .D(d), .CK(clk), .RN(n1), .Q(q) );
endmodule

module dmp4_5 ( fin, rst_n, MC, fout );
  input fin, rst_n, MC;
  output fout;
  wire   a1, b1, out1, out2;

  NAND2BX1 U1 ( .AN(a1), .B(MC), .Y(out2) );
  NAND2X1 U2 ( .A(b1), .B(a1), .Y(out1) );
  dff_2 dff1 ( .clk(fin), .rst_n(rst_n), .d(out1), .q(fout) );
  dff_1 dff2 ( .clk(fin), .rst_n(rst_n), .d(fout), .q(a1) );
  dff_0 dff3 ( .clk(fin), .rst_n(rst_n), .d(out2), .q(b1) );
endmodule
这是DC综合出来的DMP网表

网友:
回复 楼主:

   恩恩,你的driver为什么设置为0啊?做了时钟树之后需要设置驱动了,不能为0。而且不同的时钟,上面的transition也可能不一样,你去找到根节点,报下report_net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现在是在哪个阶段啊?一会儿DC,一会儿ICC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贴的脚本是DC阶段的,DC阶段的时序没有问题,然后到了ICC的CTS之后给我插入了很多的时钟BUFF,导致时序不满足了

楼主:
这里用到的三个触发器应该始终边沿是一致的啊,怎么其中有两个触发器的时钟要经过这么多的BUFF进行延时?这样就造成了建立时间违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试了,没有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expr $clock_period_dco * 0.1 --> 2ns x 0.1 = 0.2ns (clk_dco)
   如果這是你所有 clk 中最小的 period, 它可能設的 max_tran 比其他小很多.
   建議 clk max_tran 統一一個值, 因為你的 std cell library 應該不是有很多種不同的 max_tran.
   請去看 library timing model 找到合理的中間值, 搞不好你設的值已超出 model 的 table的範圍所以一直加CK Buffer也解不掉.
   另外請詳細分析你的create_clock 的位置對應所有 DFF sink 的距離是否合理, 也會造成過長的 latency, 不要一直依賴 ICC defult 的指令都不去詳細檢查.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已经删除BUFF,问题已经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