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的预测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15-05-30):
比如,计算机硬件遇到跳转指令,首先可以假设跳转,然后解码结束后,发现真的是跳转,那么继续向下执行流水线,否则丢弃流水线的信息。这个功能如何实现?

网友:
当跳转指令到达write back stage的时候是否跳转的结果才出来,为了不stall整个流水线或增加bubble,在dispatch阶段,分支预测会给npc可能的指令地址继续执行,等到跳转指令结果出来了再决定是不是flash整个pipe。这个过程由pipe control逻辑控制,除此之外还要考虑register state recovery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