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老大,小弟是个菜鸟。请帮忙看看这个板子好不好复制,哪里可以复制。多谢!!!

楼主(2015-05-30):
各位老大,小弟是个菜鸟。请帮忙看看这个板子好不好复制,哪里可以复制。多谢!!!

网友:
这是 干什么用的板子啊

网友:
电源板子么?

网友(2015-07-09):
看到了吗?右上角靠左一点哪不是我们公司的2.4G无线模块吗!型号为JF24D,低功耗小体积的呀。我猜测是用我们公司的无线模块传送数据来控制什么的吧?不信给你个网站看看,别说我是做广告的,加我QQ2376 7266 75告诉你资料。

网友(2015-11-09):
电源整的挺复杂,主控芯片+射频模块   不过我很好奇你的射频模块应该用的是spi通信吧   而且还是pcb天线,为什么这么位置放呢   不会影响你的通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