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armonic的消除

楼主(2015-05-30):
做了个电阻分压的DAC,做dft分析的时候,harmonic全部冒出来了,非常严重,我把TG做成的开关单独拿出来仿真,harmonic也是非常严重,是不是可以说主要是由于开关造成的呢?但是不知道怎么size开关来把谐波往下降,求助!!!非常感谢!!!

网友:
更有可能是开关导通电阻随输出电压变化了吧,用bootstrap了吗?

网友:
dac输出直接做DFT吗? 最好还是加上和应用相同的LPF再做DFT.
         当然谐波大,肯定主要还是dac的问题;你可以用理想开关代替那个PG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就是单纯的一个分压式的DAC,我仿真开关的导通电阻看看~~谢谢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我试试看~

网友(2015-06-29):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