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DC(SAR结构)高位寄生电容对ADC的增益误差没有影响?

楼主(2015-05-30):
请教下各位大大,SAR ADC中(DAC采用的分段电容式)DAC高位上极板寄生电容为什么不影响ADC的增益误差呢?如果寄生电容大,调节步长不是会减小(DAC增益误差大),那么最终的比较结果不就会出错吗?

网友:
当然有影响,所以有人校正啊

网友:
如果你是全差分的,cp1/cp2应该没有影响,但cp3肯定有影响,这个影响权重了。

网友:
会对输入范围有影响,输入不能满幅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全差分的,CP1没有影响吗?不会影响输入范围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cp1影响的是输入范围,不会对精度有影响,cp2会影响精度,cp3也会影响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受教了,那这个就只有尽量减小寄生了?不够输入范围是一定会减小的对吧,毕竟寄生去不掉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减少的幅度也不是很大吧Vin=VinppX(C-Cp)/C, 这个自己可以分析的。实在不明白,可以试着搭一个理想DAC,认为的增加各个寄生,看影响如何。

网友(2017-12-04):
ADC(SAR结构)高位寄生电容对ADC的增益误差没有影响

网友(2022-07-07):
输入信号的衰减和步长的衰减抵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