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调制器

楼主(2015-05-30):
这种前馈的结构,图中所示的红色框中前馈系数,在实际电路中是什么电容的比例?求做过的大神解释哈

前馈结构

前馈结构

网友(2016-01-07):
你最后有个加法器,那里的加法的电容权重比例就是了。

网友(2016-03-15):
回复 网友A:
这个权重比例指的是哪个??请问有具体点的数学表达式吗??

网友:
a1-a4对应4个电容c1-c4,那么an=cn/(c1+c2+c3+c4),n取1-4;算a1的时候可以先把x2x3x4置0,只留x1的电压,电容分压就可算出系数,前提要保证高阻点上总电荷为0,不然没法用分压定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