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pc1768配置ad9516问题

楼主(2015-05-31):
大家好,关于AD9516配置的问题,我使用armLPC1768)配置的ad9516,外部clk输入,100mhz,没用外部和内部vco,out8输出(想得到精确的两个反相的50Mhz),寄存器的设置是评估软件导出的配置信息。另外我用的是双线数据写入读出,sdio用示波器测量有信号输入到ad9516中,可是波形一直输不出,sdo没有信号,用调试软件keil读取sdo的数据也是错误的,也就是说寄存器的值读没读出来,写应该也没写进去,我用的是cssclksdosdio配置,目前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用评估软件直接配置没有问题,输出波形正常。我是不是数据手册里面忽略掉了某些引脚的作用或者初始化的时候没有对一些信息初始化或者其他信息。我现在用的是ad9516的评估板。

网友(2015-07-31):
仔细看看参数吧,应该是没配置好s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