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FET做电容

楼主(2015-05-31):
想用mos管做个电容1pF ,应该如何计算我的管子的W/L呢?还有如何对这个mos电容进行仿真确定我的电容值是否正确呢?谢谢!

网友:
cox*w*l,可以串联个电阻看下极点位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工艺库里面的MOS电容还和两端的电压有关系。这个Cox*W*L里面没体现出电压的作用呢?

网友:
加port 做SP仿真

网友:
直接用mos管电容仿真一下 i*t 曲线不就算出电容了?

网友:
AC或sp都可以

网友:
等效电容约等于:Cox*W*L (MOS  工作在强反型区)。
栅极给一个电压,使MOS管工作在强反型区(Vg>1 V)),看模型参数的Cgg基本和计算的相符.

网友:
要用MOS 作電容要確定其工作於飽和區,否則電容值將變小。記得c-v curve。

网友:
仿真之后,看DC参数的Cgg,注意电容值会根据gate电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