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环系统一定稳定吗??

楼主(2015-05-31):
如题,看锁相环发现,LPF只用一个电容,开环传输函数存在两个零极点,系统就不稳定。

网友:
开环是稳定的吧

网友:
不懂LZ所谓的“两个零极点”的意思。两个零点?还是两个极点?如果就两个极点的话,不考虑loading effect。环路相位裕度永远大于零(虽然在高频趋近于零),所以永远稳定,不过根据phase margin的大小可能需要长时间来settle down。题外话,“开环系统一定稳定吗”,实际电路中不存在所谓的纯开环电路,就算最基本的CS放大器,也是有高频率反馈的,并不是纯意义的开环。

楼主:
标题

回复 网友A:
的确是两个零的极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受够你了。不管啥问题,你都回复这个表情。水贴有意思?

网友:
请教一下啊。那如果有一个理想的开环系统,那么它就应该是稳定的吧。因为没有反馈了。

网友:
不存在完全的开环。就算是平常意义上的开环,内部也可能存在小环路,况且就真实情况而言,电源和地本身就是个大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