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pu四针风扇的风速控制问题(pwm)

楼主(2015-05-31):
想请教大神,板子IO口输出的pwm波,是直接连接到四针风扇的风速调节端口?还是需要通过驱动芯片连接到风速调节端口?

网友:
通常四针风扇(带PWM调速接口)不需要驱动芯片, 三针或两针倒是需要。但是要去看看风扇的风速调节端口的电平,是不是和输出的电平兼容。还要看风扇的供电和板子IO是否共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