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输入变化的电压如何产生与输入有恒定压差的输出?

楼主(2015-05-31):
RT
想设计一个电路,输入为2.7-5V变化的电源电压,输出的电压与输入的电压恒有2.5V的压差,即输出跟随输入变化,但压差不变。

求大神指导!!!

楼主:
补充一下,产生的输出电压是要用做电源的,输入与输出作为反相器的电源与地。

网友:
LDO器件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有想过LDO,但是LDO输出不是一个恒定电压么,怎么设计才能够让输出跟随输入而且还能保持恒定压差?

求指导!

网友:
我以前没做过你要求的电路,因此我的建议仅供参考:
你的需求我把它理解成设计一个反过来的LDO,即输出电压相对你的输入电源(2.7-5V)恒定为2.5V,那么你只要提供一个相对电源的参考电压作ref,然后做一个pass device为nmos(CS结构)或者pmos(sourcefollower)的LDO或者regulator就可以了。
可能有点复杂,希望有人会有更简单的方案,学习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启发!
   我想用switch cap 结构的doubler,输入2.7-5V以及一个2.5V的电压,产生一个0.2-2.5V的ref,再用这个ref经nmos作功率管的LDO产生同等大小的输出并有带负载能力,接在反相器的VSS端。

网友(2024-11-22):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电荷泵需要反馈来控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