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MOS 反相器延时仿真

楼主(2015-05-31):
现在做一个小实验,输入反相器的信号为低到高,反相器的输出(空载),输出波形为何高到低转换的时候,到不了零电平,大概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求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
哈哈,楼主肯定平时不够仔细。
请检查你电路连接是否正确哦,电源/地是否都结好了,有没有悬空的点?
或者,你使用示波器是否正确,有没有共地啊?

网友:
输入信号的电压幅度是否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