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tre报错(ADE-3036),随后又报错wrap3264,求大侠指点~~

楼主(2015-05-31):
我装的系统是RHEL5.8+IC615+MMSIM10  全部是32位其中MMSIM10是用的论坛里面直接安装就可以用的版本。
现在进行仿真时,首先报错如下:

ERROR (ADE-3036):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simulation. The simulator run log has not been generated.

        Possible cause could be an invalid command line option for the version of the simulator

        you are running. Choose Setup->Environment and verify that the command line options

        specified in the userCmdLineOption field are supported for the simulator.

        Alternatively, run the simulator standalone using the runSimulation file in the netlist

        directory to know the exact cause of the error.

随后在netlist下运行runSimulation后报错如下:

/eda/MMSIM10/tool.lnx86/spectre/bin/spectre: line 1: ./wrap3264: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我找到这个路径/eda/MMSIM10/tool.lnx86/spectre/bin/,发现是存在wrap3264这个文件的啊,这是什么情况?

以下是我的MMSIM10的环境变量设置

###########MMSIM10###########

export MMSIM_ROOT=/eda/MMSIM10

export PATH=${MMSIM_ROOT}/tools.lnx86/binPATH

export PATH=${MMSIM_ROOT}/tools.lnx86/dfII/binPATH

export PATH=${MMSIM_ROOT}/tools.lnx86/spectre/binPATH

export PATH=${MMSIM_ROOT}/tools.lnx86/ultrasim/bin:$PATH

export LM_LICENSE_FILE=/eda/MMSIM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CDS_AUTO_32BIT ALL

#################################

求大神指点一二 ~~ 感激不尽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你的usercmdlineoption怎么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写过usercmdlineoption,这个在哪里写啊大神?  目前我对Linux了解的还不多。

楼主:
搞定了,直接换了一个mmsim就好了。一开始有问题的那个解压后的文件夹叫MMSIM10,里面没有patch文件,后来换了一个解压后叫mmsim10.1的版本,里面带了patch,用这个版本并patch后就一切OK了。我发现装Cadence遇到坛子里没有解决办法的特殊性问题就不要想和问为什么,直接换一个再试是最好的解决办法。IC615装的时候也是换了一个patch搞定的。

网友B(2019-11-20):
spectre (ver. 5.10.41_USR5.053107 -- 31 May 2007).
Includes RSA BSAFE(R) Cryptographic or Security Protocol Software from RSA
        Security, Inc.

Error found by spectre.
    Invalid name `psfxl' used with argument `-format'.
我的是这个,求救啊

网友(2020-10-18):
引用 网友B:
spectre (ver. 5.10.41_USR5.053107 -- 31 May 2007).
Includes RSA BSAFE(R) Cryptographic or Security P ...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方便说一下你的解决过程吗

网友(2022-04-01):
引用 楼主:
搞定了,直接换了一个mmsim就好了。一开始有问题的那个解压后的文件夹叫MMSIM10,里面没有patch文件,后来 ...

感谢分享,你的问题并分享你的结论

网友(2024-07-19):
引用 网友B:
spectre (ver. 5.10.41_USR5.053107 -- 31 May 2007).
Includes RSA BSAFE(R) Cryptographic or Security P ...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有大神能解答一下吗,多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