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

楼主(2015-06-01):
请教一下,这个电路在没有接示波器时,电路的VBR从0增大到25V时,只有大于APD的击穿电压(23V)时电路才会有电流。
但是如果接上示波器时VBR为几V时都有电流,这是为什么。那个大神能帮个忙吗?

网友:
我觉得加上示波器后,示波器是有内阻的,当加入Vbr时,电流应该是流向示波器的。不一定是APD有电流。
1、测量一下示波器端口的内阻,计算一下R+示波器内阻在一定Vbr下的电流
2、在APD与gnd之间再加入一个电流表,测量一下加入示波器以及电压后APD上后没有电流,R上电流多少,这样就可以计算出流入示波器的电流
3、如果APD上没有电流,那么1、2上电流表的电流应该差不多是一样的

楼主(2015-08-17):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网友(2020-03-21):
非常感谢。 我们期待着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