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电压源

楼主(2015-06-01):
有没有好的硕士论文  有参数的 电路。。。本科毕业设计 找了很多都是没有参数的 跪求啊 。。。

网友:
有万能的淘宝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论文参数计算还是比较详细,你可以参考。    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不同的工艺库效果肯定不一样,所以你最好确定你的工艺库和这个论文的工艺库是否一样,如果不同,你就按照你的工艺库模型参数来再计算一次。

网友:
看看拉扎维里面带隙基准那一章,明白正负温度系数,很容易就能算出来电阻值了,至于带隙对放大器要求不高,再找一个放大器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