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十六进制文件转十进制文件【已解决】

楼主(2015-06-01):
测试数据将数据存成了十六进制,数据量很大,用excel无法读全数据,因此无法用excel的函数。
用ultraedit软件的正则表达式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将十六进制数据直接转换成十进制么?

网友:
测试的数据可以直接存为16进制,再利用脚本转。LZ,,这个我没有实践,明天我去试试再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了。我用matlab转了。

网友(2015-07-09):
回复 网友B:

   你是如何转的,能否说一下?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直接调用的matlab里面的函数,下面是我写的函数
function HexFile2DecFile=HexFile2DecFile(filein,fileout)
fidout=fopen(fileout,'w');
a=textread(filein,'%s');
b=hex2dec(a);
fprintf(fidout,'%d\r\n',b);
fclose(fidout);
fprintf('all complete\n')
HexFile2DecFile=1;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