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k7 srio 4x 回环

楼主(2015-06-01):
大家好。小弟目前正在调试k7上的srio 3.125G 4x 模式,想用回环,发现1x模式可以,但4x模式 同样设置回环(pcs),链路就建不起来,试了很多方法也不行,请各位大神能够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2015-09-17):
回复 楼主:

   兄弟,自环时怎么通的?我在用v5的板子,用的是SRIO V5.6协议,我看到UG503上说可以环回测试验证,然后我就在外部用SMA将TX和RX对接,但是这样,port_initialed拉低状态,难道不可以只使用一个核进行环回测试吗?必须要再加一个核吗?另外example_design的VIO必须给信号,才能实现读写吗,不是直接固化在程序里面吗?
另外,可以再一片FPGA上使用两个SRIO核吗,我的方案是想加一个CPS1848芯片,作为stwich交换,通信。但是在一个工程里例化两个SRIO时,时钟错误一直有,就是约束文件

网友(2016-03-17):
可以看一下 PMA回环 设置 仔细找一下 GTX里面的

网友(2016-11-29):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大神回环测试的外环测试是怎么做的啊?我现在做自环测试,但是不知道方法,大神帮帮忙!

网友(2020-02-12):
你好,我在用K7的板子做1x的回环,设置GTX的近端PMA回环,用的自带的example例子,下板测试发现两个初始化都一直是低电平,能给点建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