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电压源 仿真

楼主(2015-06-01):
为什么带隙仿出来的 瞬态的电压值是 0.7v,,而随温度变化的温度特性曲线 是3.22V  电源电压是5V。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
启动电路对不对?

网友:
回复 楼主:

   八成是启动电路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看出来是启动电路的问题? 电路还没有启动电路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看出来是启动电路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因为瞬态没有正常工作啊

肯定要加启动电路的

网友:
tran时间太短,不能说明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