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命令求助

楼主(2015-06-01):
请问各路大神,在EDI中setnet -type special这个命令是为了阻止工具对设置的net进行布线,在ICC中同功能的命令是怎样的,尝试过set_dont_touch和set_dont_touch_network,没有达到效果。应用背景(在工程项目中,check_list文档里一些net需要进行dont_route的处理)

网友:
set_net_routing_rule -net xxx -reroute freeze

edi里面应该是setAttribute -skip_route true -net xx 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版主解答,这个命令记住了。我没表达清楚,是IO pad里有一组bus,ZIOH[0:71],文档里要求ZIOH为dont route,这个net是由IO相邻摆放自然连接的,现在place阶段有两个reg之间的路径通过了两个pad中的ZIOH信号,而且ZIOH信号的扇出很大,导致很大的时序违反,在EDI工具中通过命令setnet -type special的设置可以避免这样的问题,我想请教一下ICC中有没有类似的命令设置。

网友:
sdc 里面加个false path不就好了, 你说的是ddr3的控制pin吧,没关系的, 这个path是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大神,膜拜一下,是DDR3里面的IO pin,目前我为了防止这条路径延迟太大,从而影响后面关键路径的优化,进行了falsepath的处理,之前也跟前端咨询过,又说这条path是真实的,所以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

网友:
报出来看看,我印象中没这个path, 或者postcts 后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明天我再看看,多谢大神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cts之后延迟有好转,但还是很大。    ,主要就是经过中间一个IO后,扇出很大355,而且两个IO之间没有逻辑单元的连接,全是logical pin和logical net的连接。在计算setup的时候是一个30倍的周期,cts后slack-15,place阶段-40。差值是由第二个IO的延迟变化引起的。

网友:
穿过io 到 controller的flop, 这种path我感觉是假的,你可以问下synopsi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多谢版主耐心解答!!!

网友(2017-04-24):
有很多警告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