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ustom-vcs和xa-vcs两种混合仿真有区别吗

楼主(2015-06-01):
custom-vcs和xa-vcs两种混合仿真有区别吗,支持多核吗,最多支持多少。

网友(2017-06-22):
我也想知道,有flow?

网友(2020-12-18):
区别不太清楚,不过XA+VCS一般是做数模混合仿真,其实最后也是调用的customsim的编译器(目前我所看到的资料是这样的);在你们工具库应该会有XA仿真的示例和手册

网友(2021-03-17):
can anyone please share vcs 2020 thank you

网友:
支持多核,最大是10吧!

网友(2021-09-02):
xa应该就是customsim吧? 支持多核, 应该和license以及当前cpu核心数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