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测试

楼主(2015-06-01):
最近测试sarADC,采样速率为500KHz,输入信号为30KHz、偏置1.65V,幅度1.5V。总共采集了4M的数据量,使用wavevision做FFT,结果ENOB算出来居然只有零点几,甚至某些配置下为负数。但是,时域上显示是30KHz的正弦波。

我将数据量减少为32768,有效位数竟然变成了六点几,着实让人费解。

在论坛中搜了下,发现Fin和Fsample的设置有讲究,Nwindow和Nrecord要互为质数。
对比wavevision的结果,发现fund bin的值在数据量为4M时,居然比500K还大,而数据量为32768时,fund bin为1966;这fund bin与bin是同一个参数么?

在maxim的PDF:Coherent Sampling vs. Window Sampling中看到,其描述的bin=Fsample/Nrecord,而且注释1里面还说Nwindow需要是2的幂次方。
感觉这注释里面Nwindow是不是笔误,应该是Nrecord?

对于ADC的动态特性测试,有以下疑问,
1. 输入信号的幅度应该如何设置?

2.存储的数据量Nrecord是否没有必要太大?(我见很多测试代码都是只用了8192个)

3.窗函数改如何选?(在wavevision中,感觉这flattop明显好很多)

本人刚接触ADC,纯新手菜鸟,问题难免比较low,还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楼主:
期待各位大侠的回复啊

网友:
测试?仿真?两者是不一样的

网友:
不懂,你在做测试?还是只是软件仿真?
如果是芯片测试,那就简单了,直接用仪器量测就可以了。

网友(2020-11-02):
楼主怎么样了,Nwindow到底什么意思啊

网友(2022-05-04):
1241-2010 - IEEE Standard for Terminology and Test Methods for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s
参考这个标准
其实主要是DSP里DFT相关的一些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