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dr3读写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5-06-02):
小弟现在在用xilinx的ddr3 控制器ip,发现给不同的地址(o_app_addr),读写数据有问题。请各位大侠帮忙解决问题。从给到user interface和控制器给到颗粒仿真模型的接口信号都没有问题,写数据也给对了(给的是{64'd1,448'd0},用户侧的操作位宽是512位,控制器到颗粒之间是64位),但是读数据的时候有时候会读错,依据app_addr不同(比如app_addr等于0或者600时数据就能读正确,比如app_addr等于100时候数据就错误,dq出来的数据是{64'h0,64'h,64'h,64'h1,64'h0,64'h0,64'h0,64'h0},有效数据在中间某个位置),求解

网友:
使用一下测试模块

网友: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ddr读出的全是0.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解决了,用UI接口读数据,送出去的列地址必须是8的倍数,不然会导致读数据

网友:
我的问题好像还不是地址引起的,写ddr时电平dq电平是1.5V,读ddr时ddr给出电平0.5V,不知为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是在不同地址写不同的数据,看时序的话是一个地址对应一个数据,但是读出数据的时候发现地址和数据和写入的对应不起来,,,数据是对的,就是与原来的地址不一样,比如原来写进去的地址0x1对应数据1,读出来地址0x5对应1,求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只做到了仿真,没下板子测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ddr读出全是0应该是dq都没有数据进来,话说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写有数据但是读没有,一直没有解决,求教!

网友(2015-10-12):
可以请教下题主如何将数据存储到DDR中?使用的是virtex 4.是否是要在EDK中编写c语言??望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