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unction coverage问题

楼主(2015-06-02):
我在class中定义了一个covergroup,但是我在function中,对其进行实例化的时候,报错
,我改成cg=new;就不会报错,但是这样我就不能对其进行多次实例化,问下大家都是怎么做的啊

楼主:
会不会和编译器有关?

楼主:
没人回啊

网友:
例化两个class但是每个里面只带一个cg这样可以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找到问题在哪里了,class里面只能有一个,module和interface等其他地方是可以实例化任意多个的。

网友(点评):
感谢楼主分享。确实如楼主所说,只能在 interface, module里可以同一个covergroup多次例化不同名,class里不行。

网友:
不过你做两个的意图是?

网友(2015-08-12):
回复 楼主:

    能这么写吗 有没有试过分开写 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哪里看到这个限制的,我见过class里可以有多个例化的cg的。

网友(2019-07-18):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logue 能贴个例子么?我也在苦寻而不得法。貌似确实如楼主所说,只能在 interface, module里可以同一个covergroup多次例化不同名,class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确实如楼主所说,只能在 interface, module里可以同一个covergroup多次例化不同名,class里不行。

网友:
应该先在new外面声明cg1/2,再在new里面做new
cg cg1;
cg cg2;
function new();
cg1=new();
cg2=new();
endfunction

网友(2023-06-1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解决class内例化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