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ell stretch问题

楼主(2015-06-02):
首先,我是个菜鸟。现在遇到个难题,怎么都搞不定,需要请教各位大侠。我画了一个最小PMOS,也设置了stretch in X 和stretch in Y。
在例化时,其他都正常,就是path无法在X方向变化不变化。

我画的最小尺寸PMOS如下图:

例化时,我把X方向从0.18改为0.36,希望PATH能变成0.36,但操作完成后,PATH并没有变化。
这是例化验证时的图

我使用QUALIFY,只选择PATH,也更改不了。但我查看PATH的参数设置,宽度并没有固定。
库是使用GPDK180_v3.2.

非常感谢大家能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
怎么发现都是自己做pcell呢?厂家不提供pdk吗?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PATH变化为POLYGON
菜单EDIT---OTHER---CONVER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矩形,多边形都可以,就是用PATH不行。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刚接触这个软件,厂家有提供,但需要自己先摸索。旁边没有人会这个,学起来就有点麻烦,很多问题出现都是很弱智,没办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做版图的,一般情况下还真的就算不懂做PCELL一样可以画好版图。当然,会的越多加分也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