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ap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6-02):
tap是什么意思

网友:
接触的意思,给个上下文还行?

网友:
tap cell 嗎? 就是std cell 沒有 VDD/VSS tap 須每隔一段距離就要加的 cell 阿.

网友:
well-tap cell是阱连接单元,属于纯物理单元,没有任何逻辑功能和时序约束,只要用与限制电源或地与衬底之间的电阻大小,减小闩锁效应。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回答的不错。但是这种菜鸟问的问题别应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