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hy apply these vias , encounter cause Metal drc problem

楼主(2015-06-02):
I am doing tsmc 16nm p&r , found that some strange metal2 space ERROR , cauased by via12_cut cell , why encounter dont choose other type viacut cell to avoid these drc problem ? any expert give me some suggestions ?

网友:
太先进了,表示没有做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sorry I use ICC not encounter, but I know in ICC there have command to avoid this problem.
set_route_zrt_common_options -connect_within_pins_by_layer_name {}
If you have ICC that you could reference this.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very much !  I use EDI , so

网友:
看看setNanoRouteMode中-routeWithVIaInPin和-routeWithViaOnlyForStandardCellPin两个选项的不同设置是否能改变route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厉害,我去试试看

网友:
苏州有做16nm的公司?

网友:
zhongshenghongxin 吧, 目前最火爆的公司,

网友(2018-10-11):
回复 网友C:

   有的,同时做7n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