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MS麦克风如何使用?

楼主(2015-06-02):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下,mems麦克风上有个小孔,是做什么用的?
就是图片左边mems mic中间的小孔。图里是模拟输出的mems mic,VDD、GND和VOUT都在器件底部的管腿,和这个小孔没关系。

MEMS mic上的小孔是做什么用的?

MEMS mic上的小孔是做什么用的?

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补充一下,这个看上去是收音孔?   不同器件的孔位置不太一下,有的孔在底部,有的在顶部。
   在顶部的就把外壳掏几个孔就可以传声了,但在底部的贴片式怎么用呢?贴到pcb上,会影响传声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接收声音的吧,设计在两面的两种版本,是为了应对pcb原件面与整机接收面在/不在同侧的情况吧。

如果不在同侧的话,用孔在底部的,然后pcb穿个小孔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2019-12-05):
这个数字咪头输出信号到MCU,是如何处理的?就是相当于一个PCM波形,接收这个波形就行了?普通GPIO能完成吗?需要什么特殊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