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OTOEM分析IR-DROP时,stcell形式的DECAP丢失

楼主(2015-06-02):
各位大神,有没有精通totem工具的,请帮小弟分析下这个问题。
问题描述:现在在分析一全定制模拟模块的IR-drop过程当中,stdcell形式的DECAP单元有部分丢失了。我们检查了cadence导出的.CDL网表,此网表中DECAP没有丢,又检查了做完LVS(层次化)后生成的.sp网表,此时网表中就已经丢失了decap器件,最后抽取的.dspf网表中也丢失了decap。求大神帮忙分析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丢失了,那怎么过lvs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cdl网表里decap是没有丢的,所以能跑过LVS,跑完LVS生成的.sp网表里就没有decap了

网友(2015-12-30):
是totem中定义的lef file不全吗?没有把用到的标准单元都添加进去

网友(2019-05-31):
LVS/PEX的option里面可能把他filter掉了

网友(2024-04-25):
大哥求看一下我的totem悬赏帖子,最近刚刚接触这个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