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un DRC 时需要很长时间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6-02):
run DRC 时需要很长时间是什么原因

网友:
有在跑代表你的 layout data 很大要跑很久阿.
若沒在跑可能你的 license 不足喔.

网友:
多线程

多大的设计,什么cpu,memory配置

网友:
1, 你的design本身很大,run起来耗时。
2,check的rule太多,可以把暂时先不看的rule,unselecet 掉,比如金属or poly 的密度问题,先进工艺的priority rule (模拟可能会用,数字几乎不看)。
3,限制一下报错数量,比如在某一条规则下vio很多,就会费时间,比如设置到500,那么它报了500个就不继续check了。Drc options - output  all 改为后面的钮,输入500。
4,把多线程打开,在run control - performance 下,把single threaded 改为 Multi thread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