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混合仿真如下错误怎么解?

楼主(2015-06-02):
用smic的模型,模型本身肯定没有问题,因为单用spectre仿真正常。带入数字模块,AMS仿真就有如附件错误。

网友:
我也用的是smic的,他里边的那个primRes2 ams是不忍的,楼主去把里边所有从库里跳出来的电阻换成analoglib的就好了~

网友(2016-05-11):
回复 楼主:

   楼主最后解决没有啊?必须用理想的电阻电容吗?

网友:
应该是将config里的res设置成symbol,仿真

网友(2016-08-12):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SMIC018um混合信号工艺仿AMS时电阻view报错。我用的解决办法是在ADE环境下的simulation中的netlister and run options选项有一个oss based netlist选项,和它对应的有一个cellview based netlist(估计是按照cellview进行编译,而smic的电阻为了"串并联个数设置方便",加入了primtives这种可编程器件,但实际调用的还是工艺库里的电阻模型,所以ams编译就不识别),我选了oss based netlist,就可以编译通过。但是还没有仿真验证过

网友(2017-02-20):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以上两种解决方法都可以使仿真通过,但不知这种设定会对仿真有何影响?

网友(2017-08-20):
楼主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