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boost的最大占空比问题

楼主(2015-06-02):
有两问题,请教一下:
1、boost的最大占空比一般可以做到多少?超过90%(譬如3V转30V)会出现什么问题吗?
2、设计一个boost,其典型应用的输入输出占空比30%,极端应用下Vin_min和Vo_max所能达的最大占空比60%,那电路设计最大占空比比限制一般做多少?80%?90%或95%有没有关系?利弊何在?
多谢!

网友:
问题不在这,boost有右半平面零点,零点随着D的增加在加速向低频运动,稳定性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