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stract 抽取lef step pin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5-06-02):
如图所示,抽引脚的时候端口sl_[0],sl[0]的lable都用的M5 dg直接标注的,所以map text table to pin 写的(M5 M5)。报错如图二所示。不太懂哪里错了,请指教。谢谢

网友:
pin layer是M5么, 或者写(M5TEXT M5TEXT) 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确定是M5,因为这个端口是我用二进制数据直接改的GDS文件加上的,GDS编号是65,我在想是不是不能用相同的M5标记LABLE 和 线,准备改下端口lable为M5TXT再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那个样子,有一个与众不同的ERROR:unable to creat the prBoundary because no geometry existson the layers specified in the using geometry on layers field.

网友:
回复 网友B:

   1> 查看你的tf, 是否层次定义完整,比如M5的pin purpose有定义么?   2> 至于第二类错,可能是你没用给每个cell围上prBoundary boudary 层吧

网友:
你那个lable的格式不对吧

网友:
是不是map文件没有写全啊?需要加上M5TXT这层定义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LABLE分别用过M5TXT,M5都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回复,找到原因了,我一直attach的默认的smic13工艺文件库,以为和.tf的内容是一样的,attachlibrary .tf之后就好了,还有一些小问题,我先自己解决一下,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