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NA输入输出GSG的间距

楼主(2015-06-02):
各位前辈,设计单片LNA的时候输入和输出采用GSG,那么G和S之间的距离怎么确定呢?因为这个跟测试相关,小弟小白一个,望了解情况的前辈告知!谢谢~

网友:
与测试台探针有关,,我见过的说法是100um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好的,谢谢前辈

网友:
跟探针有关,一般常用的有100um和150um两种,问问你测试的地方就知道了。可以把两边地设计宽些,这样两种探针都能用。只要保证中间信号对好就行了